这个图的自由度怎么求啊

楼主(2013-08-01):
焊接处是两个杆焊接在一起的,相当于两个杆是一个整体,我就是看不懂画圈圈的地方,到底是连在一起的还是一个高副呀,还有这个样的机构有啥用啊

网友A:
应该是个死连接。如果是高副,那上面的杆就不摆了。

网友:
也应该是焊接的,不可能是高副。否则不能动呀,

网友:
管他高副低副  看下哪些活动 哪些固定
该机构可能是通过凸轮的旋转来锯料的~

网友:
1个自由度

网友B:
焊接起来的地方是一个低副,一个整体与座是旋转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死连接。如果是高副,那上面的杆就不摆了。

也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起来的地方是一个低副,一个整体与座是旋转连接

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按自由度的方面来看,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按自由度的方面来看,合不合理

这算一个副,焊接件不算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