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流速如何确定?

楼主(2013-08-02):
小弟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液压系统吸油、压油、回油的流速如何确定?是不是按手册推荐流速就可以了?

网友:
俺是看手册的。

网友(点评):
请问您是怎么查的?手册上有钢管推荐管径、压力、流量表。但是那是吸油、回油还是压油啊?我看我们公司以前的产品,压油管径怎么比吸油管径都大?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按要求计算吧?

网友:
设计当然按手册来

网友:
按实际情况吧

网友:
以我的经验看,书上的数据太保守了

网友:
要按照手册上,特别是回油

补充内容 (2013-8-13 07:36):
如果回油管选小了,会有背压,系统发热、噪声等一系列问题就会出现

网友(点评):
为什么回油比较要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创业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