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攻能不能提高效率

楼主(2013-08-02):
材料40Mn2,厚度38MM,通孔,钻床攻丝,转速125。换用好的丝攻能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提高多少?

网友A:
通孔? 多大的丝锥?
  转速125   ?

网友:
是不是8个的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 多大的丝锥?
  转速125   ?

M10×1.5的丝

网友:
用的什么刀具?  型号??  切削液??

网友B:
用“螺旋槽丝锥”试试

网友(点评):
通孔,你建议螺旋槽丝锥?已属深孔攻丝了……螺尖丝锥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旋槽丝锥”试试

螺旋丝锥是不是可以提高转速呢?提高到多少?以前用的普通的丝锥,就是一买一大把的那种,切削液是最普及的菜籽油啊!

网友C:
旋转速度j决定工作效率。
用螺旋槽丝锥比普通丝锥可以提高百分之20~30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速度j决定工作效率。
用螺旋槽丝锥比普通丝锥可以提高百分之20~30的效率。

是不是用品牌丝锥更好点呢?400转工作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点评):
好品牌的刃倾角丝锥上400转不难,重要的是你们到底是追求效率还是性价比?最好的方法就是买几种自己试试效率和寿命,再比较一下。

网友A:
刀具材料?? 是不是高钴的?

网友D:
1、通孔用 先端丝锥,螺旋丝锥一般用于盲孔
2、刀具的切削速度决定转速
3、用表面披覆的丝锥可以提高速度和寿命
4、钨钢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材料?? 是不是高钴的?

不可能!那么便宜的丝攻!我想知道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材质,型号,品牌的丝锥,能够提高效率,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通孔用 先端丝锥,螺旋丝锥一般用于盲孔
2、刀具的切削速度决定转速
3、用表面披覆的丝锥可以提高速度 ...

谢谢了!有没有什么品牌推荐啊!我先买试试

网友(点评):
找进口的吧

网友:
谢谢了!有没有什么品牌推荐啊!我先买试试

关键是攻丝转速应该多少没问题?
能上400不?

网友E:
哥1000转攻丝都觉得慢,对了,还是盲孔,楼主自己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1000转攻丝都觉得慢,对了,还是盲孔,楼主自己考虑吧……

用的什么材料!工件是什么材质的?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1000转攻丝都觉得慢,对了,还是盲孔,楼主自己考虑吧……

用的什么丝攻求推荐

网友:
用的什么材料!工件是什么材质的?求指点

加工SUM24L钢,OSG VPOT丝锥。天津日石DS15油切。

网友:
换设备,数控铣床或加工中心,普通钻床提速丝锥很容易就断了

网友:
换好丝锥肯定能提高效率
材料硬度多少?
方案有几个
1、换OSG螺尖丝锥,线速度10~15m/min
2、硬度低于HRC35可以用挤压丝锥,OSG的S-XPF,线速度20m/min没问题
3、OSG新出还未上市的A-POT,高速同步、线速度可以给到30m/min
效率你可以自己换算

网友:
1、通孔用 先端丝锥,螺旋丝锥一般用于盲孔
2、刀具的切削速度决定转速
3、丝锥还是OSG

网友:
好的丝锥还是有,但是也要看看你自己的设备和工况,再做合适的选择。

网友(2024-06-11):
攻丝有快速回退指令,可以试下

网友F(2024-08-19):
攻丝确实比较慢。好的丝锥有没得?

网友:
冷却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攻丝确实比较慢。好的丝锥有没得?

OSG的丝锥考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