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CrCu25-47中47代表什么?化学成分?

楼主(2013-08-02):
我公司有意购买此产品,可否提供此产品的报价单和最小起订量?化学成分?MTCrCu25-47中47代表什么

网友A:
MTCrCu25-47  铬铜耐磨合金铸铁

网友:
前面的25是抗拉强度250MPa,后面的47是屈服强度470MPa。

与楼上数据表中单位转换后一样。

网友:
匿名
引用 网友A:
MTCrCu25-47  铬铜耐磨合金铸铁

MTCrCu25-47材质什么可以代替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