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外发了一个mail来,说了一个关于材料的事,但是我就没搞懂

楼主(2013-08-02):
今天老外发了一个mail来,说了一个关于材料的事,但是我就没搞懂,国内CB20等级的是指哪个材料。原图纸的材料是1018。现在让我替代材料可以用国内CB20等级材料。询问各位谁知道CB20指的是哪个材料,谢谢

网友:
这老外居然说中国供应商都知道,那应该是很普遍的材料,他的意思该不会是GB-20#吧

网友A:
刚刚帮楼主search了一下,20#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帮楼主search了一下,20#无误

请问有没有啥资料啊?我找半天没找到,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什么,指导下吧,给个QQ我加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啥资料啊?我找半天没找到,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什么,指导下吧,给个QQ我加你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内的16Mn或者15Mn,20Mn化学组成类似,和20号钢和Q235的含碳差不多,但是含锰量就差很多了.10代表碳锰钢 18代表碳含量.

  1018钢材高锰低碳渗透钢,合金结构钢广泛用于活塞、螺钉、传动轴、机床,弹簧,制造注射模的推板、锁楔、凹模套、复位杆、直径较大的推杆、型芯固定板等结构上.

  硬度:50硬度,未热处理,≤197HB,热处理规范,正火,910℃.

  1018化学成份(%):

  C :0.17~0.24

n :0.70~1.00

  P :≤0.035

 :≤0.035

i :0.17~0.37

r :≤0.25

u :≤0.25

i :≤0.25
百度知道里的内容

网友(点评):
百度20钢,百科里有

网友:
這老外是中國的老鳥了

网友:
嘿嘿!了解中国材料,看来这些外国鸟做事情还是很细致啊!只是涉及面还是很广啊!

网友:
1018是美国材料,他的含锰量比较高,和国内的16Mn或者15Mn,20Mn化学组成类似,和20号钢和Q235的含碳差不多,但是含锰量就差很多了.10代表碳锰钢 18代表碳含量.

网友:
回复一定要用中文!

网友(点评):
這個不難, 將英文貼上谷歌翻譯便成中文. 上次我有個俄國客就將其俄文轉中文給我, 其根本不懂英文

网友:
百度吧 哈哈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4-01-06):
具体做神魔使用啊

网友(点评):
又见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