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划线平台的调整问题

楼主(2013-08-02):
我单位有一批船用绞车箱体毛培件需在精加工之前划线,为以后的精加工做准备。目前工厂有一块N年前购买的生铁平台,用来做焊接平台。基准面以部分破坏。
出现问题如下:
                  A 认为划线就用目前的平台就可以了完成划线目的。至于划线平台的基准面和平台水平位置不影响划线精度。(资格很老,从事这行业又30余年)
                  我个人认为虽然是毛培划线,平台的基准面和水平位置精度一定要准确,要不然就失去划线找正的目的。因为平台基准面不平整,直接导致量具和平台接触面对的不平整,然而尺寸也就有误差。平台的水平位置不平整,导致划线尺寸不统一,产生各个尺寸的位置精度和误差不一样。(欢迎大虾拍砖)
请教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认为的,提供见解。不胜感激。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只是误差大和小的问题。看你们需求了。一个箱体毛坯确实不需要什么高精度吧

网友:
你说得很对,划线基准平面一定要好,所划出来的产品误差就小。

网友:
划线平台是村加工前要划线进行整个加工孔位等布局的基础,我认为你说的影响不大,及时是用于航空的东西,更别说是你的船用了。凡事不能太吃毛求疵,反倒是把一个简单东西复杂化、高成本化了。这就不是企业了,是事业。呵呵。

网友(点评):
我有个疑问,按照大虾所说,如果在划线的时候尺寸没为题。精加工时发现加工不出来。到时怎么办?

网友:
你同事做法可行,你这么做虽然是严谨,但浪费了时间 效率低

网友:
毛坯划线,是比较粗糙的,不可能只留几十个丝的加工量吧。平台生锈或磨损,估计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精加工之前划线,不知你们能划多准,难道没有粗加工作基准面吗。

网友(点评):
焊接和加工余量在5 mm,也就是说单边2.5mm,所以说要划线准确。

网友:
兵碰到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