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件产品的硬度测试

楼主(2013-08-02):
我们供应商做的铸件产品, 发到国外去, 老外把表面除去了0.3mm做的硬度测试, 硬度要求要38-42HRC,可是测试下来,有一个件满足,另外一个件只有32左右, 这两个件是一样的, 电话供应商,说我们材料除去少了,让我们再除去0.3mm做测试就可以了, 请问这样对吗?

网友:
既然供应商都这样说了,对错与否就看试验结果了。

网友A:
这就是“扯皮”。如果你先铣去了0.6,他会不会说,我们0.3深度是合格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再除去0.3,而是在供货协议中你们没有写明验收方法,或是参照什么标准。你的协议拟的有问题。
据我理解,既然没有写明38-42HRC是在哪里、多少深度,则表明是任何深度都应达到的最小值。如果对方认为你们的检测方法不对,那就你看着办呗,要不算他们不合格,要不让他们提供相应的国家、行业检测标准,这样你才好说服你的下家。而不该由你找东找西,想该如何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扯皮”。如果你先铣去了0.6,他会不会说,我们0.3深度是合格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再除去0. ...

请问 我的计算哪里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扯皮”。如果你先铣去了0.6,他会不会说,我们0.3深度是合格的?

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再除去0. ...

大侠,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他们现在就是在扯皮,可惜我没经验,之前没有想到. 请教大侠一下, 有没有什么标准说如何检测的,是否需要去除材料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他们现在就是在扯皮,可惜我没经验,之前没有想到. 请教大侠一下, 有没有什 ...

我们用铸件用了多少年,从来没听过对铣削深度有要求。当然,也可能是孤陋寡闻。

如果检测没有很费钱费时,又不会被领导骂,你可以试着检测0.6深度的硬度。如果合格,你又觉得可以跟老外说得通,那就去检测一下。如果不合格,直接问责你的供货商,并拒绝任何扯皮,要求他提供符合他说辞的国家或行业检验标准。当然,我还是建议你先找供货商要标准,毕竟老外很轴。

其实供货方如果真的是误会,他肯定特别配合你给你标准,但如果不想给你,那100%是没有那标准,这问题你都别上来问,没必要。

网友:
订货要求不明确,验收条件模糊,这两点都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受教,要求要明确

网友:
是对的,没有错,我想材料应该是碳钢或者合金钢,是吗?

网友(2013-10-15):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吧,美国要求打硬度要打磨掉表面0.5mm,我们看见过,人家实际就是这么操作的,为的是去除热处理的表面脱碳层!

网友(2014-04-18):
表面去0.3mm硬度不合格,再去0.3mm硬度也不会合格。而且越往里硬度越低。我认为32HRC材料硬度不合格。当然检侧方法要协调统一。是供货商的的责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