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卡 求助

楼主(2013-08-02):
动作要求:公交卡由初始位置移动至位置1进行拍照,拍照完毕后,移动至目标位置2即可.
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基础上,体积小,结构简单,具体路径可自由选择.
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方案.
先谢啦!

网友A:
一个简单的输送带即可。
步进电机+俩同步带轮+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输送带即可。
步进电机+俩同步带轮+同步带。

那如何实现卡位置的升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实现卡位置的升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就是担心卡的平稳性及定位准确性.
还有,卡相对相机口的高度差也难以调节.
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案呢?

网友B:
关键是原方案能否进行一定的改动呢?

网友:
根本用不上升降吧,Cognex的工业视觉系统完全能满足这个工况。

网友(点评):
能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你上网搜Cognex视觉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C:
干嘛上升呢,相机往下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用两传送带,1和2上下分开
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上升呢,相机往下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相机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原方案能否进行一定的改动呢?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传送带,1和2上下分开
可行否?

我再想想
谢谢.

网友E:
卡为什么要升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为什么要升降呢?

照相机的位置固定,需要设置合适的距离,以便拍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相机的位置固定,需要设置合适的距离,以便拍照.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做过的。关键是卡为什么要升降呢?卸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做过的。关键是卡为什么要升降呢?卸料吗?

卡从出卡机出来后,要上升至CCD照相室内合适高度,拍照后,再下降,并水平运动.
不知能否告知你以前设计的一些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从出卡机出来后,要上升至CCD照相室内合适高度,拍照后,再下降,并水平运动.
不知能否告知你以前设计的一 ...

可以从卡机处为什么要上升至CCD照相室?可以直线水平运动呀!又是上升又是下降为哪般!
不理解?
我设计的都是产品水平进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