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A关于G75命令的求助

楼主(2013-08-02):
G75命令式切槽命令。
工件外径300mm。
当我要车削两个槽的时候,为什么在切第二个槽的时候,车刀要先回到第一个槽的车削起点,然后在车第二个槽。

楼主:
@把刀用好

网友A:
N120   Q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20   Q1000

没有解决问题哦

网友:
你的N20 he N30呢?

不加 G01 G00 走Z-31.9?

加工什么材料?

Z-47  到 Z-48 你的q1500?

网友B:
牛逼啊,300外径,敢用800转切槽子
第一个切完回第一个起点  第二个切完回第二个起点,这就是循环,g71   g72
也一样   如需抗议可以拨打广数客服    发那科客服     凯恩帝客服

网友(点评):
兄弟,这得看是什么材料,说不定楼主这是在学校进行金工实训呢

网友(点评):
换成线速度要790 这个是割草的速度 不是割槽的

网友C:
固定循环指令都是这样的  循环结束后都要回到循环开始的位置再进行下一步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循环指令都是这样的  循环结束后都要回到循环开始的位置再进行下一步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我以前拿车床车工件时候有两个不同直径的槽,没有出现这种这样的,说明书只有切削一个槽的程序。

网友(点评):
别的我不太知道 我只知道固定循环后自动回到循环起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300外径,敢用800转切槽子
第一个切完回第一个起点  第二个切完回第二个起点,这就是循环,g71  ...

朔料棒。。。你们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灌水的吧。。。

网友D:
刚翻书看了,是要回Z-31.9的在到Z-48.循环结束要回起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翻书看了,是要回Z-31.9的在到Z-48.循环结束要回起点的

哦,谢谢啦,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朔料棒。。。你们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灌水的吧。。。

怪不得呢,再告你个办法,就是编程麻烦,哈哈
g1    z-32
g75 r0.j
g75 x296 p4000 f150
g1 . z-33.5
g75 x296 . p4000 f150
编程不要用Q,而是每次用g75

网友(2013-09-21):
楼主你用几毫米切断刀啊,,z轴才进1.5毫米,,,,你在G75X296   Z-42    P8000,,,Q1500    R1【0.5也好】因该就好了

网友:
塑料不有循环车呀,你不怕麻烦呀,直接G1就搞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