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裂缝用什么焊条焊接?

楼主(2013-08-02):
我朋友在河南长葛买了一个旧液压缸,回来拆开一看在液压缸前面的法兰处裂了,缸径360,外径420前面带法兰,是在旧压力机上拆的15000元。卖家也不管了,想自己焊接一下,但不知道用什么焊条,焊接有什么要求。请求高手协助?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是法兰裂,可以根据您的焊机,用506或者507焊,也可以用同强度的焊丝,如果尺寸较大,可能还要预热,内孔部分还要及时可靠冷却,否则,焊完了,缸筒也变形不能用了

网友:
旧的都15000?只是一个缸的价吗?那新的得多少钱啊?

网友:
看材料定吧~

网友:
液压缸缸壁裂了都敢焊?
就像3#说的,即使法兰裂了都很难修复。
液压支架上的液压缸基本就是卖铁,全部27SiMn大概2W/吨以下。

网友:
再重新做一个吧...我们公司现在就在做类似的东西.350-410的

网友:
感觉是有点危险

网友:
换一个缸把。

楼主:
像我说的情况分析壁厚30的这个缸能承受多高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法兰裂,可以根据您的焊机,用506或者507焊,也可以用同强度的焊丝,如果尺寸较大,可能还要预热, ...

拆开的情况看液压缸的法兰焊接时有咬边现象把缸撕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法兰裂,可以根据您的焊机,用506或者507焊,也可以用同强度的焊丝,如果尺寸较大,可能还要预热, ...

汝州三佳公司用你们的液压系统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