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叫设计一个自动上下料的气液压字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楼主(2013-08-02):
导师叫设计一个自动上下料的气液压字机,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A:
说说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具体要求

主要要求能自动上下料,选用气液增压缸,还有PLC和单片机方面的运用。不知道选气液增压缸需要哪些参数,如何选取合适的

网友:
制定一份高质量的设计任务书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B:
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和使用的对象,就这样说,大家都没有头绪

网友C:
4楼的什么学生啊 跑这里要这资料,你认为有“好心人”会给你吗?
具体点什么工况要求,最好参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的什么学生啊 跑这里要这资料,你认为有“好心人”会给你吗?
具体点什么工况要求,最好参数化

没有想过谁会给我吖,只是我知识面太窄,完全没有思路,多点意见总是好的。目前调研到的参数很少,而且不知道需要哪些参数,我也完全没头绪。导师说先自己想自己做着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和使用的对象,就这样说,大家都没有头绪

主要是用来在扁锚上压字,其他的····我也没有参数,也木有头绪

网友(点评):
扁锚的形状,大小,材质,什么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想过谁会给我吖,只是我知识面太窄,完全没有思路,多点意见总是好的。目前调研到的参数很少,而且不 ...

你是研究生?这个属于非标啦 呵呵
我干非标都2年了,还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来在扁锚上压字,其他的····我也没有参数,也木有头绪

不知你说的压字是指印刷、吸塑还是冲压,甚至还有贴纸。是何种材料,请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你要大家帮助你必须有具体的要求爱德利变频器建议你最好数据化!

问题是,我不知道需要哪些参数,知道了需要哪些参数,我就好去调研了····

网友E:
一个工作台加一个气动的模具推动装置,如果是回转体上印字,做成印字模具也回转的就可以了。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能做出最基本的功能就可以,压上去,复位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工作台加一个气动的模具推动装置,如果是回转体上印字,做成印字模具也回转的就可以了。当然,具体情况 ...

就是在扁锚上压字,要达到压完字,自动下料,自动换料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研究生?这个属于非标啦 呵呵
我干非标都2年了,还是个菜鸟

何为非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扁锚上压字,要达到压完字,自动下料,自动换料这种效果。

可以想到一个龙门液压架加输送带,上料下料靠输送带运输,夹具可以思考一下怎么做,输送带过龙门时模具下压印字就可以。具体的可以参照带冲床的自动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想到一个龙门液压架加输送带,上料下料靠输送带运输,夹具可以思考一下怎么做,输送带过龙门时模具下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想到一个龙门液压架加输送带,上料下料靠输送带运输,夹具可以思考一下怎么做,输送带过龙门时模具下 ...

还是 挺抽象的···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车床等机床的自动上下料机构。
原理基本一致,主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F: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你可以看看全自动的数控生产线,那里有关于自动上下料的,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你可以看看全自动的数控生产线,那里有关于自动上下料的,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谢谢····

网友(2013-09-01):
没说具体,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