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度计算时的正负怎么确定?

楼主(2013-08-02):
在简支梁上计算用叠加法计算挠度是,有向上的力和向下的力,最后算总挠度时,挠度的正负怎么确定?有人能给解答吗?

网友:
正负无多大意义,主要是表示方向的。如果楼主心里有数,加不加都没太大问题

网友:
我首先想问的是既然是简支梁,怎么会有向上的载荷?

网友(点评):
轧辊机、矫直机、锻压机。。。这些也全是简支梁,载荷方向向哪边?

网友(点评):
大侠,简支梁两个支撑座,两头铰接固定。本来就是理想化的简化模型。您确定这些设备是简支梁?

网友:
计算的时候自己先规定一个方向,比如顺时针为正,就按这个为依据,在最后的时候在加减求和就可,绕度的正负没有具体意义,只是一个方向问题,自己最后清楚就好

补充内容 (2013-8-2 16:06):
有点误导人了,当做没看到,见笑了
还是去看看材料力学书吧。

网友:
这材料力学都是体育老师交的?挠度这么算?还加减求和...

网友:
拱度:一般均指向上挠曲变形;

挠度:一般均指向下挠曲变形;

网友(点评):
大侠。不玩文字游戏嘛。比如悬臂梁同时有正负弯矩。但是受力点不同。这个又挠又拱。自由端尚不能确定。怎么叫呢?

网友(点评):
一般以向下载荷为主算,因此向下挠曲变形算正号; 向上挠曲变形为负号。总不能将有正负弯矩的载荷都标为同一正负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