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棒用什么样的切刀不起毛

楼主(2013-08-02):
普车16,转数520,直径20尼龙棒(具体材质不清),中间直径5.2孔,厚度1.5毫米,用白钢刀切断时屑子老是粘在工件,那位有好点解决办法

网友:
转速拉高,最高的。普车1600,数车最低2500。刀要足够锋利。加个高压气嘴吹气。

网友:
起毛么 细砂纸打一下~

网友:
速度要快(线速度1000以上),刀片要锋利。
最好是用标准刀片,选用加工铝合金的断屑槽(如:AL,ALU)

网友:
只要刀锋利一点,750转就行,前角15-20度,槽要宽

网友:
铝用合金刀 ,转速尽量打快

网友:
刀利,转数快

网友:
刀要磨得锋利点,转速在快些,用点冷却液

网友:
白刚刀咯,刀口锋利点,转速快,走到快,是这样吗?

网友:
尼龙材料不难加工,关键把刀磨好了。转速560——1200,很高了销子会飞起来的,很容易缠在工件上。

网友:
不建议高转速,
切断刀锋利些,进给速度快些,刀宽度在2一3mm,试试看吧。

网友:
前角要大,20度以上,刃口锋利等这些常规的要领就不多说了!看图吧!

网友:
必须高转速,刀要锋利,切断刀要磨成这样子:刀口最高,完全锋利,刀口后面磨成流线行,就是比普通的切断刀退刀槽要长长长到后面去

网友(2018-03-24):
公司专业生产工程塑料板材、棒材,产品系列包括:PEEK、PPS、PPSU、PEI、PTFE、PVDF、MC尼龙、PA6尼龙、UPE、PC、POM、PETP、PBT、HDPE、PP、ABS等、导电、防静电、加纤、含油、阻燃、通用级、食品级等!
同时拥有CNC、加工中心、铣床、雕铣机、滚齿机、螺杆机等几十台高精密数控加工设备、可向客户提供各类产品的深加工服务,材料及加工服务包括:电子类、机械类、医疗类、光伏工程类等!
联系电话:18142054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