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回转支承相配对的齿轮怎么选,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8-02):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莫怪,帮你顶下!

网友:
你做的这是什么设备啊?先选好回转支承再选齿轮。

网友:
竟然只有一个表情,回你一个

楼主:
回转支承的数据 在下面

网友(2014-11-13):
回转支承的厂家一般都会给做的,一样的模数一样的压力角都可以啮合,关键看你安装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