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轴承配合问题

楼主(2013-08-02):
问题如图片所述!

网友:
固定的定位柱自然要与推力轴承下盖接触配合,甚至过盈配合。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话都说不清你以为你上个图别人就明白了?
什么上内圈下内圈,一会儿又上轴承盖下轴承盖的,不知道专业名称能不能翻翻书啊,轴圈和座圈分得清楚吗?

网友:
问题有点含糊,帮不上忙,一会看楼下有可以学习的吗。

网友:
没看明白啊,表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
这是平面轴承,分为紧环和松环。记住,松环应靠在静止的端面上!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定位柱,平面轴承和齿轮分为3个个体,并不是定位销和齿轮是连接一体的,现在我平面轴承安置在孔内,定位柱下部锁紧,上部直接和平面轴承紧圈接触,松圈不直接接触,相当于是定位柱帮助平面轴承定位,齿轮由外力压紧平面轴承.
     综上所述,齿轮在运转的时候会因为压力和平面轴承静摩擦而一起运转并且不会出现意外情况么?
     因为通常的做法是齿轮会长一个台阶2段圆柱,齿轮本身不与平面轴承接触,大圆柱直接压住紧圈的上表面,小圆柱部分贯穿平面轴承和平面轴承的紧圈紧密配合,松圈不接触,从而来运转!
     另外感谢那些虽然因为我表述不清而看不懂我的问题,但仍然告诉我一些知识的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