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把手和卡块怎么连接?需要做什么样的结构?

楼主(2013-08-02):
如图所示,想让卡块儿随着星形把手的转动而上下移动,夹紧被卡工件。
见识比较少!
请问星形把手和卡块怎么连接?需要做什么样的结构?
另外该卡具最好是绝缘材料,请推荐一下材料的选用。
谢谢!

网友A:
台虎钳结构也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台虎钳结构,树脂材料

网友(点评):
谢谢!树脂什么牌号的?树脂上的螺纹孔是直接攻丝,还是得加丝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虎钳结构也是可以参考的。

谢谢!
台虎钳上面那个螺杆长度是有要求的,我这个卡块儿是绝缘材料,不想让螺杆伸出来

网友:
将把手下端改成螺纹,在支座上加轴承并使把手限位。
绝缘材料太多了,具体情况楼主没说,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谢谢!机加性能比较好的绝缘材料,ULTEM ? peek ?

网友:
问销售树脂的,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们,他们会给你提供合适的牌号

网友:
虽然帮不上什么忙,至少学习了个新名称“台虎钳”。

网友B:
从图册上找到一个例子,可以参考
基本就是螺栓头上车环形槽,连接件在相应位置打销孔,装入后打销子卡住。

如果觉得不保险,也可以复杂些的,螺栓头部车细,传入连接物后用螺母+垫片或卡簧+垫片等方式,这就需要连接物打通孔。

网友(点评):
至于绝缘,不比所有件都用绝缘材料,个别部件使用树脂件、塑料件、电木等,就可以起到绝缘的效果的。比如卡块、体、螺栓三者中只要有一件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用左旋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册上找到一个例子,可以参考
基本就是螺栓头上车环形槽,连接件在相应位置打销孔,装入后打销子 ...

谢谢师傅!我这个要求不高,我改成这样了

被固定的是一个继电器,上面有五个管脚,每个管脚都要焊线出来
卡具最后会固定到一个台面上,考虑绝缘是担心线缆裸露部分碰到金属,使整个试验台带电。

网友(点评):
卡块没有上下导向槽的话,这个结构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啊,很容易滑出来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丝锥把手的结构:

网友:
蒋把手改液压的

网友(点评):
谢谢!考虑成本问题,想做一个最简单的,夹紧固定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我这个要求不高,我改成这样了

被固定的是一个继电器,上面有五个管脚,每个管 ...

恩,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过加导向槽只能加一半,要不然就不好装配了。尹哥找的图册里面那个结构就可以。我做这个结构很小,卡块上下最多也就50mm,卡住的过程是一手拧星形把手,一手移动继电器找准位置将其固定。卡块两个作用,一是固定,二是将继电器前后两排的焊接线分开。如果只是固定,我可以只用星形把手,在螺栓头部加个树脂螺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