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弧切入与切出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歇会

网友:
好像编程的时候要设置刀补什么的吧
然后后面如果换刀,或者其他什么,直接修改刀具补偿值

记不清了,还是三年前用的数控

网友B:
人为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为设定。。。

网友C:
你把圆弧中心标到n-m这条线上的时候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圆弧中心标到n-m这条线上的时候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