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蓝处理,设备明天要出货

楼主(2013-08-02):
今天看到工人师傅做发蓝,他们好像说的是快速发蓝吧,因为设备明天要出货
感觉有点像淬火。
同样用火烧了之后放入油中,过一段时间又放入冷水中,就完了,前后不过几分钟。

问下发蓝工艺具体是什么,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搞不清楚这个,曾经请教过一个老师,他说发蓝也叫发黑,应该有区别的吧。老师将的发蓝的作用是防腐处理吧,主要是氧化反应,生成的氧化膜起保护表面作用

网友:
这个是加热发蓝.也有常温发蓝的,看材料

网友:
传说中是放在200度的药水中泡。

网友:
发黑的方法有很多。一般是加热后放NaOH里泡

网友:
见过放在硝酸钠、氢氧化钠溶液里面煮的,煮上几个小时,出来外面有层黑皮

网友:
主要是为了防止锈蚀!比较普通的就是在药水中泡

网友:
发蓝是将钢在空气中加热或直接浸於浓氧化性溶液中,使其表面产生极薄的氧化物膜的材料保护技术,也称发黑。
参考百度百科《发蓝处理》http://baike.baidu.com/view/2147088.htm#2

网友:
氧化程度不同颜色不一样  好几种呢

网友:
你那个那是发蓝,就是烧烧黑啊。烧烧不会变形啊。

网友:
热处理其实方法都差不多。你这个也就是把表面烧黑,防腐的

网友:
热处理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温度不同而已,你那个就是烧出些黑皮,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不清楚呢,学习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2013-09-09):
自己烧的时候能看到有发蓝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烧的时候能看到有发蓝的现象

看到的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