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年的使用,核算下来水刀的使用成本太高

楼主(2013-08-02):
通过一年的使用,核算下来水刀的使用成本太高!买设备时厂家说每小时成本也就是50-60元钱,通过实际使用核算每小时费用要100多!你们的使用成本能达到多少?

网友:
有次去水切割割产品,与那边操作工人闲聊中说,光电费就60元/小时的。

网友(点评):
沒法了, 因高壓泵是沒工作時, 也是開動的

网友A:
不上按平方算的吗? 我昨天去割一个东西,才十五分钟,,他收70

网友:
用水刀的每小时实际成本是多少,不用水刀加工,而用其它方式加工实际成本又是多少,两相比较才能说明优劣。

网友:
水刀费用这么高啊,我一个朋友还说将来水刀加工是必然趋势。看来又OUT了

网友B:
没搞错吧,你用的什么机,我现在用,一般60-70元这样,水刀最主要的就是电费和人工费最大,沙一般每小时15元最多,其他的磨损件按维护周期算,每小时不超过5元,多了就找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
对了,本人代售一批水刀配件,主要是宝石,水开关维修包,要的加QQ,834155490,

网友:
一般来说水刀切割成本不会超过100,包括{水 电 耗材 保养}  如果发现太贵的话就有可能是使用不当或者设备出现故障。

网友:
水切割的直接成本(水电沙加耗材易损件费用)一个小时应该在100元左右,基本没见过低于50元的。

楼主:
60-70元每小时?开玩笑吧?37kw的电机每小时耗电最少30度,每度1.3元=39元。砂每小时26-30公斤,每公斤0.9元=22.4元。砂管用100小时和每小时4.5元,宝石和每小时0.6元,混砂室和每小时0.9元,高压水开关密封和每小时2元,高压管和每小时5元,高压水密封和每小时4元,液压油和每小时0.8元,高压缸每小时和2.6元。高压单向阀每小时2元,人工费、房租、设备折旧等等这还是粗略的算,水钱,水过滤器钱,打气泵维修钱,打磨钱,等等辅助的花费加在一起你们自己算算要多少钱?!!!!

网友:
才了解,水刀费用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错吧,你用的什么机,我现在用,一般60-70元这样,水刀最主要的就是电费和人工费最大,沙一般每小时15元 ...

每小时15块钱的砂?你买的砂多少钱一吨?每小时用多少公斤?你切10毫米的不锈钢能达到多少的速度?宝石、砂管、混砂室、高压单向阀、水开关密封、高压管、液压油、高压缸、高压密封,这些折算下来每小时只要五元钱?大哥,是美元还是英镑?

网友B:
沙800元每吨,一小时11公斤左右、10MM不锈钢切割速度在120左右、宝石25元一粒,寿命在30小时以上、沙管750元每根,一般用半年,水开关体一年维修一次,计630元,混砂室用了快两年,没坏、高压单向阀用了快两年,没坏、高压管用了快两年,换了一次,计2100元、液压油、高压缸用时1300小时,还没有换、高压水密封寿命在500小时左右、额这样算最多里拉,

网友:
我用的22KW的电机,320MPa,08年老型号机器,金剑产

网友:
37kw的电机每小时耗电最少30度,每度1.3元=39元。砂每小时26-30公斤,每公斤0.9元=22.4元。砂管用100小时和每小时4.5元,宝石和每小时0.6元,混砂室和每小时0.9元,高压水开关密封和每小时2元,高压管和每小时5元,高压水密封和每小时4元,液压油和每小时0.8元,高压缸每小时和2.6元。高压单向阀每小时2元,人工费、房租、设备折旧等等这还是粗略的算,水钱,水过滤器钱,打气泵维修钱,打磨钱,等等辅助的花费加在一起你们自己算算要多少钱?!!!!

 用5mm铝板计算,一小时能切割多少米,按每米5.5元,穿孔费0.8元,毛收入200元,利润率怎么也要超过100%,况且雕刻好多东西是可以共线的,这省下来的雕刻时间就是额外的利润了,怎么能说是成本太高呢?

网友:
砂每小时26-30公斤,每公斤0.9元=22.4元  水刀沙价格有两档,一种在700-850元每吨,一种在1600-2400元每吨,按你给的数据,沙就买贵了,砂每小时26-30公斤根本不合理,沙量控制与雕刻速度不是成正比的、砂管用100小时和每小时4.5元,这样的沙管也用,换进口的吧,一般1.5元,用的好的能到1元、高压管和每小时5元,什么管啊,只能用悲剧来形容,我用的300元每米,总长7米,计2100元,质保1000小时,用1500小时没压力啊、高压缸每小时和2.6元,这个我用的1000元,质保1000小时,用1500完全没有问题啊

网友:
具体加QQ834155490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800元每吨,一小时11公斤左右、10MM不锈钢切割速度在120左右、宝石25元一粒,寿命在30小时以上、沙管750元 ...

10mm的不锈钢切120mm/分钟?这也太慢了吧,每米收费多少?砂管能用到700小时?砂子还要运费呢,

网友:
我后来知道你用的大地机,320Mpa,才用500小时,我用的机子都五年了,请问你知道什么叫老机床么,我的压力只能到280Mpa,其它的我不想再多说了,等你机器用到2000小时以上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2013-12-12):
某些厂家的销售这样忽悠客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他们的设备能不能做到,先忽悠你买了设备上了贼船再说。实际上,只要设备开着,每个小时的电费、砂料和耗材的损耗是一定的,只要稍微用点心,就可以不被忽悠。

楼主:
砂子下的少,切割速度就慢,速度慢了效率就低,就赚不到钱。现在加工费的价格越来越低。增压器到蓄能器的高压管根本就用不到10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错吧,你用的什么机,我现在用,一般60-70元这样,水刀最主要的就是电费和人工费最大,沙一般每小时15元 ...

你用的是金箭机吗?电机功率是多大的?高压钢管,宝石,高压水密封高压单向阀阀芯,阀垫,弹簧,水滤芯,砂管,这些都是易损件,还有高压缸,堵塞,人工费,砂,设备折旧,等等,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成本60-70元每小时怎么做到。砂的流量小,切割速度就慢,更不划算。

网友:
请问,你仔细看了我的回复了吗,没看清楚不要乱说,态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按平方算的吗? 我昨天去割一个东西,才十五分钟,,他收70

单件的收费肯定比批量要贵。这是常识。

网友(2016-05-10):
感觉没有那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