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T型槽怎么加工效率最快

楼主(2013-08-02):
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件的十字T型槽用什么机床加工,效率最快.来料时只有中间的孔.另外,这能用拉床干吗?市面上有T型拉刀吗?

网友:
拉刀也不好做,估计还是铣比较好

网友:
刨!
设备简单便宜
当然也有可能直接精铸铸钢成型到位

网友:
先粗铣,在用成型刀精铣

网友:
多放几个线割割呗

网友:
同意楼上
粗铣+成型刀

网友:
应该是两次出来

网友:
铣吧,相对而言铣成本效率最理想些

网友:
牛头刨也行

网友:
应该是用铣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