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说说同步控制原理

楼主(2013-08-02):
以前在本论坛看过气路同步的帖子,很久后的今天才看到一个讲同步控制的PPT,见图,
分享出来,哪位大侠讲讲原理,X表示什么意思?
敬待回复!

网友:
斷接~不接的意思

网友:
就是那边可接可不接

网友:
我感觉X应该是用来加油的阀门,单靠电磁阀在初始阶段不可能将其中的两个腔充满油,要人为的提前充满。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也是这么觉得。 那个X表示加入介质后需要封闭

网友(点评):
可能我的理解有误,又仔细看了一遍,是气液转换的,可能里面就是要空气就行了?

网友:
这个同步可不好,要双出杆的才能保证压力和速度一样。如果仅仅是油气转换,改善低速爬行倒是可以的。

网友:
1,上面那缸的活塞两边的压力相等  也就是说两个缸的输出压力也相等
2,填充介质我还是觉得液体好 压缩小 两个钢的体积变化是想同的 伸出量也相同

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见过德国的一种设备使用这样的油缸,很巧妙,不过全部是油的。

网友:
受教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
水平有限,想不出同步原理,期盼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