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深度的理论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3-08-02):
今天在下一块钛合金板,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我查表已知,钛合金每齿进给量:fz=0.06~0.12mm/z,切削速度v=12~50.
求工作台进给量:T=f*n*z
我用的是两齿25mm的硬质合金槽铣刀。

假设f我选择0.06,n选择320那我的工作台进给量就是T=0.06*320*2=38.4mm
那我的问题就是,按着这个公式和答案,如果我原来的切削深度是10mm,那当我的切削深度是20mm时,我的工作台进给量,转速难道就不变了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吧,那我该怎么改变这些参数,或者我的 公式本来就用错了呢?
新手,虚心请教,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转速和刀具直径或者切削直径有关,进给和刀具切深以及刀尖R以及断屑槽有关。

网友:
可参考切削用量手册,其中有计算公式。泰勒公式,可供参考

网友A:
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路面的一凹处积满水。
路面的一凹处积满水,所以刚刚肯定下过雨,我们可以这样反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路面的一凹处积满水。
路面的一凹处积满水,所以刚刚肯定下过雨,我们可以这样反推 ...

不好意思,可以用粗浅一点的解释方式嘛

网友B:
如果是求进给量(mm/r)的话,T的计算公式里面为什么要有个n?另外这个每齿进给量fz的单位------mm/z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求进给量(mm/r)的话,T的计算公式里面为什么要有个n?另外这个每齿进给量fz的单位------mm/z是如何定 ...

n是转速,这是一个固定的公式T=f*n*z,每齿的进给量有表格可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是转速,这是一个固定的公式T=f*n*z,每齿的进给量有表格可查的

进给量单位是mm/r,按照你的公式计算T=f*n*z,f单位为mm/r(*z每齿),n单位为r/min,z无量纲。最后T的单位成mm/min,变成进给速度了,如果只是计算进给量的话这个n就多余了。
你发的问题太混乱,感觉你都没弄清楚这几个概念:切削深度(背吃刀量)ap(单位mm)、进给量f(单位mm/r)、主轴转速n(r/min)或者切削速度(m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量单位是mm/r,按照你的公式计算T=f*n*z,f单位为mm/r(*z每齿),n单位为r/min,z无量纲。最后T的单位 ...

我问的是铣床的你给我来个车床的!!!
T——工作台进给量;f——每齿的进给量;n——转速;Z——齿数

网友(点评):
原理大同小异,铣床不过是多齿刀具,计算进给时一般车刀是单齿,铣刀是多齿。所以有个Z。而每齿进给量*齿数就相当于车床的每转进给量。再*n就是工作台的每分钟进给量。

网友:
LZ还是把一些名词理解透彻吧。
另外,由于刀具强度的缘故,切深大和切深小时的进给是不同的。所有高进给刀具的切深都是很浅的。而玉米铣刀的进给都是比较低的。

网友:
刀具承受的扭矩不一样,刀具承受的径向力也不一样,主轴所需的功率也不一样,只要刀具能承受,主轴能承受就可以了,不改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