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的槽是否可以这样标注, 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吗

楼主(2013-08-02):
如图中的槽,是否可以这样标注? 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吗? 请求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最好在0.5前加一个向下的箭头

网友A:
定位尺寸没有。我标的话,直接长多少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尺寸没有。我标的话,直接长多少宽多少。

谢谢,学习了

楼主:
谢谢逍遥处士大侠的点评,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轴类的话,标:底径x宽度,

网友B:
这图,有歧义啊,怎么还多了一横呢,楼主来个全图吧,至少能看清楚结构布局啊

网友:
不能这样标,制图标准没有说过能这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有歧义啊,怎么还多了一横呢,楼主来个全图吧,至少能看清楚结构布局啊

那一横是错的,全图如上

网友(点评):
没这种标法吧?不是规范标法,一般标注直径,不过也能看明白。

网友:
这个肯定是错的,你这个有点和键槽相似,就按键槽的规范标注吧

网友:
没问题啊, 键槽长度 X 深度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