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外协,发完图纸后,还要我们要电子档的图纸,而且还要1:1的

楼主(2013-08-02):
为什么发完图纸后,还要我们要电子档的图纸,而且还要1:1的。

各位大侠遇到过这样奇葩的外协吗??反正我们经常遇到!

网友:
有山寨的嫌疑??????

网友:
有电子版,导入线切割或其他数控加工,不用再自己画,节省时间;
外协合作的话,也是要相互了解、相互方便;

网友(点评):
赞同,外协是为了方便

网友:
出一份pdf版本撒,修改过的哦、、、、

网友:
据说要1:1的dwg格式的可以直接导入,进行激光切割,我们外协厂也是要电子版1:1的

网友:
这很正常,尤其是需要编工艺时,如果再按图纸画图后编工艺,很耗时。用电子版图,直接复制到工艺卡片上,不用画图,直接填写工艺流程就行了。因为电脑制图习惯上都用1:1的比例画图,图纸有标注不清或漏标都可直接测量,对工艺基准的选择也很方便。总之,既然图纸都给对方了,电脑图也就没什么密可保的。

网友:
一般都要电子档的,要么担心PDF漏尺寸,要么线割电火花什么的好加工。

网友:
发个电子档很正常的。
1.有些尺寸你有可能漏标注了,对方有你电子档自己量下就OK了。
2.有若有批量,给别人个PDF无所谓。别搞个一两件,加工厂画你一个图,你说别人恼火不?
3.你若要求交期很紧,还是电子档好,加工厂省去了再做图。
4.别老想着什么泄密。其实没什么密可泄的。你们都不是同行,加工厂只是你们的供应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和正常!经常的!

网友:
这很正常好不好!

网友A:
外协就是外发加工吧,你要人家加工东西,却不肯发1:1的加工图,我倒觉得奇葩

你不把1:1详细信息的图发给人家,人家怎么知道你要做成什么样子,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如果是你提出大致的要求,人家搞出具体的东西给你,那不叫外协加工,那叫外包设计,价格差距可是一个天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协就是外发加工吧,你要人家加工东西,却不肯发1:1的加工图,我倒觉得奇葩

你不把1:1详细信息的图发给 ...

但是我已经发了纸质的图纸给他,上面的尺寸标的都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已经发了纸质的图纸给他,上面的尺寸标的都很详细!

电子版图纸,大家方便,你何必为难人家,搞得大家难堪??

电子版图纸怕泄密吗???如果一张图纸就能泄密的玩意,那只能说明这东西根本没有技术含量,没有保密的价值

另一种情况就是,你们只有纸质图纸,没有电子版图纸,那很显然,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你们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版图纸,大家方便,你何必为难人家,搞得大家难堪??

电子版图纸怕泄密吗???如果一张图纸就能 ...

大侠说的有道理啊,可是我就吃过一次亏啊,我发了电子档的给他,他直接用电子档编程,都没和图纸对一下,我在电子档的图纸上改了个尺寸(只改数字,没动图),结果就干错了啊,他还说我图纸尺寸不对,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