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孔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3-08-02):
马达孔图纸要求 32(+0.20,0),键槽10(+0.10,0)由于太阳轮需要热处理,导致孔尺寸收缩,并且不好控制收缩尺寸。,导致马达无法装进去。。。

    请问热处理专家,

1.一般工艺加工尺寸公差放多大,我要求工人32(+0.30,+0.20)公差加工合适吗?。孔需要再磨孔加工吗??因为孔会失圆

2.那个键槽尺寸一般给多大,热处理后,需要在如何加工??

网友A:
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请详细说明下:

 1.磨孔加工吗?因为孔才32,砂轮貌似太小了。。。。如果车的话,只有CBN刀片合适。。。
2.另外一段是齿轮,没有画出来,应该是以齿轮分度圆定位吧。。。但是如何定位呢?
    常见的是还是齿轮的齿顶圆定位。。。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是行家。如果变形太大,是否可以考虑变形小的氮化热处理?或者将孔做小,热处理后铰孔到尺寸?不是行家,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定位可以用齿顶圆,也可以在齿轮外再做一个轴段来定位。情况不明,只能泛泛而论。

网友(点评):
1.磨内孔用的是珩磨头,不用砂轮,32的孔可以磨到,保留0.1mm左右的精磨余量 2.可以用齿轮的齿顶圆定位,因为珩磨头是浮动连接的,只能提高孔的形状精度与表面粗糙度,不能提高孔的位置精度

网友(点评):
3.热处理后发现零件变形量大,可能淬火后未做回火处理(这种事情在零件不出现开裂的情况下,只靠打硬度楼主是无法发现的,除非做金相实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下:

 1.磨孔加工吗?因为孔才32,砂轮貌似太小了。。。。如果车的话,只有CBN刀片合适。。 ...

谢谢你的回复。

  因为是整体热处理,所以如果在额外加一段轴,一会发生变形,同事,这段轴很硬,不好加工掉。。。

网友B:
齿轮的话难道是整体淬火?一般情况下只是齿部需要淬火。不明白孔和键槽处干嘛弄那么高硬度。
我想逍遥处士说的没错,他是让你精加工,留十几二十丝的余量,硬度高怕什么呢?
另外,定位的事情没看懂什么意思,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的话难道是整体淬火?一般情况下只是齿部需要淬火。不明白孔和键槽处干嘛弄那么高硬度。
我想逍遥处士 ...

齿轮啮合是分度圆,所以分度圆和内孔是有精度要求的。。。。所以才以分度圆定位,磨内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下:

1.磨孔加工吗?因为孔才32,砂轮貌似太小了。。。。如果车的话,只有CBN刀片合适。。 ...

绗磨我们这里没有,不知道有手工的绗磨吗??便宜的,容易操作的。。。

    还有键槽那个需要精加工吗??

网友C:
那个键槽线切割就可以。按照加工工艺  工序,应该先热处理  ,然后在加工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键槽线切割就可以。按照加工工艺  工序,应该先热处理  ,然后在加工键槽

那个键槽一段是盲孔,我是简化一下。。没法穿丝吧。。。

网友(点评):
那就电火花

网友B:
夹着齿轮外圆磨内孔。姑且不谈你怎么加持(加圆棒或者偶数直接夹)。。。。。。你这是用粗基准那定位精基准吧?齿轮不管之前你是滚齿还是插齿或者别的,你都是用内孔的定位的。现在又用齿来定位内孔,怎么想都觉得奇怪。也保证不了精度啊。

用突出来的那一截轴的外圆校正(它和内孔是互为基准的)。然后镗内孔吧。再不成直接校正内孔

ps:既然是盲孔,你的键槽基本上只能插出来了,那么工艺就要安排好。在淬火前就插好。控制好变形量、热处理的好坏有时候对变形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D:
看看这个夹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夹具的原理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你要是给我加个1分我就更高兴了。

网友:
一帖激起众多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着齿轮外圆磨内孔。姑且不谈你怎么加持(加圆棒或者偶数直接夹)。。。。。。你这是用粗基准那定位精基准 ...

看来你是专家了。。。请给点意见吧

1.我齿轮是高频淬火,但是不知道为何,那个键槽和内圆都会变形?难道是璧薄的原因吗??

这是另一个问题:行星轮加工定位问题:我们的齿轮精度是8级,并且公司没有磨齿机。所以一般工艺:

      内孔定位------滚齿--------外协热处理高频淬火(齿面估计会发生变化,)-----以齿轮分度圆或者齿顶圆定位----磨内孔

  请问,由于热处理变形,依靠齿顶定位或者分度圆定位,那样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专家了。。。请给点意见吧

1.我齿轮是高频淬火,但是不知道为何,那个键槽和内圆都会变形?难 ...

要不来个图纸什么的?不知道你的齿轮是什么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来个图纸什么的?不知道你的齿轮是什么样子啊

网上找个类似的齿轮。。你看下。

楼主(2013-10-23):
大神们,谁能帮我解决下,我请他喝酒。。

网友E:
支持5楼------齿轮的话难道是整体淬火?一般情况下只是齿部需要淬火。不明白孔和键槽处干嘛弄那么高硬度。

半精车内孔,半精插键槽---------齿形高频淬火--------------精加工孔槽至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5楼------齿轮的话难道是整体淬火?一般情况下只是齿部需要淬火。不明白孔和键槽处干嘛弄那么高硬度。
 ...

齿轮需要渗碳
估计键槽处硬度偏高吧。。。

网友F:
高频前有调质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前有调质处理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