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中凸轮如何设计?

楼主(2013-08-02):
请教各位大侠:PROE5.0凸轮如何设计?要求出工程图投产/ E) b! Q0 d$ G

网友:
好像用图形+可变截面扫描可以实现一些凸轮的设计。

网友(2013-10-11):
同求答案,第一次接触凸轮设计。

网友:
实际上很简单的,先作360的位移曲线,然后可变截面扫描,设置关系与曲线关联,就OK 了,设计时注意压力角和最小曲率半径在合适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