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4不锈钢钻1mm小孔7-8mm深的技术要点

楼主(2013-08-02):
请教各位大师304不锈钢钻1mm小孔要求钻7-8mm深,量非常大,要求每个班钻1200件以上。用哪种钻头最好,注意哪些技术要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一个班8小时,每小时150件一分钟2.5件,应该一件一个孔吧就是一分钟打2.5个孔,算上装夹,就是半分钟打2.5个孔好了,相当10秒一个孔,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班8小时,每小时150件一分钟2.5件,应该一件一个孔吧就是一分钟打2.5个孔,算上装夹,就是半分钟打2.5个 ...

数控车床加工,钻孔,拔料,切断,大概20秒一个。现在主要是钻头容易打断

网友:
貌似有专业资料可以参考的说~~~

网友:
听说过穿孔机,放电加工,很快的,具体有多快就不知道了,7、8个深应该很好加工,不知道楼主用过没

网友B:
钻速要高,三五千左右自己看着试。刀具中心要对的正。钻前先打中心孔定位。钻头是含钴钻,油切最好,少进多退,设定刀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速要高,三五千左右自己看着试。刀具中心要对的正。钻前先打中心孔定位。钻头是含钴钻,油切最好,少进多 ...

感谢大师指点,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2016-04-15):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