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样的小液压缸么?

楼主(2013-08-02):
进口小型全自动卧式数控滚齿机改造,想添加一个去毛刺机构,厂家改造要五万,太贵。自己改造难在了液压缸的选择上。该液压缸在滚齿时将去毛刺刀伸到工件侧面进行去毛刺作业,滚齿完成再收回。为不干涉,要求该缸为扁平状,大小不超过150*20*100,类似半导体收音机,头部为M10或12螺杆,移动距离10-20MM但可以稍微长点。机床本身带液压站,提供3.5的压力,电磁阀什么的也都有。我所查到的资料都是圆的或方的液压缸,没有这样的扁平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
目前没有见过!!

网友:
看下你的力大小啊 是不是16的缸就可以了?

网友:
缸筒内壁圆的就能加工,密封件也有非标定制的。为了降低液压缸制造难度,你可以在增压上动动脑筋;为了保证缸的主要工作性能,你可以适当放弃一些其他次要性能。你说得太笼统,也没个示意图,很难给你做具体分析。

网友A:
具体说明你的液压缸的推力,拉力要多少呀,系统压力3.5MPa吗?行程是多少,这样才能知道这个液压缸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明你的液压缸的推力,拉力要多少呀,系统压力3.5MPa吗?行程是多少,这样才能知道这个液压缸的可行性

力量不大,最大加工30多毫米直径2.0模下的齿轮,刮个毛刺而已,有个20公斤力足够了。机床系统带液压站,提供3.5Mpa压力接口,装个调压阀就可以了。行程10-30毫米左右,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调整液压缸位置就可以了。主要就是液压缸尺寸大小问题。没查到有这样的缸,但厂家说明显示用的就是这样的小缸。要订做么???

网友:
这是非标的油缸,但可以定做,只要在铁块上车一个孔出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