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刀库原理,请教

楼主(2013-08-03):
请问CNC刀库的输入信号和刀具位置编号,系统控制板是给出多少信号给刀库PLC确认并转到对应刀具位置

网友:
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过这些参数都是内置的,内部也没有相应的说明,你需要找厂家要一个信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