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损坏

楼主(2013-08-03):
西门子PLC出现故障,不知咋办啊

网友:
看来本社区,可以取代度娘了!呵呵。检查是输入,输出点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看情况更换。重新写程序!!!

网友:
故障描述一下,是什么问题,是没有电源、没有输入、没有输出、或者等等等等!

网友:
PLC自身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故障,都是外部因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