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图的问题

楼主(2013-08-03):
在做动画练习,但是因为画好的导轨放置的时候如图所示,是垂直的,我想调整位置,但是旋转功能并不好用,不能参数化设置,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调整导轨的位姿和角度?

网友A:
有那个调整视图方向的方块。
好像是按旋转视图,再按一下空格,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个调整视图方向的方块。
好像是按旋转视图,再按一下空格,试一试。

非常感谢,解决了,是用夹点捕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