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用来分度?行么?

楼主(2013-08-03):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旋转的工作台,计划用步进电机进行分度。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有2个工位,一个钻孔,一个攻丝,相差120度。旋转3次完成该工件的加工。打孔位置在工件上没有具体的要求,120度即可。
因为工件上位置没有具体要求,所以只需要转一圈准确就可以。不会累积,所以不需要找找机械原点。开机作为原点即可。我想问一下,直接用步进电机能达到要求么?不带减速器。钻4.3的孔,攻M5的牙!
当然用伺服电机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节约成本!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大家有实际用步进电机来分度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没听明白,是一个工件上3螺纹均布。工作台旋转来打孔吗

网友:
旋转的有凸轮分割器 你那东西我也在设计 ~8工位~

网友:
你需要用步角距1.2的而不是1.8的步进电机
120/1.2为整步   而120/1.8不是

网友:
觉得误差比较大,最好带一个码盘

网友:
扭矩选够用的,步进电机细分就行了

楼主:
恩,就是工件圆周上均分三个螺纹孔。
凸轮分割器肯定是可以的,但是直接用步进电机的话,要是能达到精度的话,感觉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
看负荷量,转盘一般小于200的话就比较适合用不进

网友:
攻牙场合不建议用步进电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打孔攻牙不太适合用步进电机。不稳定。

网友:
可以,我们公司做了一个送料系统,步进电机带着皮带,定位精度也是很到的

网友(2016-08-05):
这是需要计算才能确定的,你用多大的转盘、重量多少、要求多快的转速、惯量等等这些条件都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步进电机在停电的时候有人碰了工作台,工作台就转动了,有需要重新调,多出来的事还是凸轮分割器好用

网友:
凸轮永远是最稳定的,要我说能不用气动电动的尽量不用,用凸轮,稳定

网友:
步进失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