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升降,同时可以上下旋转的装置。

楼主(2013-08-03):
液压传动

网友A:
旋转机构装在升降装置上就是了~

网友B:
滚珠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机构装在升降装置上就是了~

升降靠的是液压活塞杆,旋转机装到上面,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杆

是什么样的一个装置?求指教

网友C: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也在搞一个既升降又翻转的机构
不过我是要 水平推的同时竖直升,升一个小高度后,升起的部分翻转60~90度
谁能指导一二,用笔画个草图也行,空间都不大  升起的部分是个L型的方管长500mm左右  升高100~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也在搞一个既升降又翻转的机构
不过我是要 水平推的同时竖直升,升一个小高度后, ...

哈哈,我的往下降600-800mm左右,然后上下旋转90,在180.不需要旋转360

网友D:
宾采尔有一型清枪站就有这功能但不知是咋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宾采尔有一型清枪站就有这功能但不知是咋实现的

没有听说过,可以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样的一个装置?求指教

滚珠丝杆是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的理想的产品。滚珠丝杆由螺杆、螺母和滚珠组成。它的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这是滚珠螺丝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这项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将轴承从滚动动作变成滑动动作。由于具有很小的摩擦阻力,滚珠丝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和精密仪器。 详情请参考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