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片为什么有4*H16这种格式表示的?

楼主(2013-08-03):
  小弟初入刀具,有许多不懂之处,请各位大虾指点

  铣刀片为什么有4*H16这种格式表示的,与可转位硬质合金刀片表示法有什么不同?
另外4*H16和4*H19Y分别代表什么?有些还在前面加上度数,是不是代表刀片形状?

请大虾指点。

网友A:
这种刀片是国产老式的75°铣刀盘上用的,型号标示方式好像是老的国标用的。4XH16标示的是正方形16边长的刀片,这种标示方法的还有307、310、313这样的三角形的刀片。以上刀片的型号标示方法现在用的新国标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当然刀片的尺寸也有变化的。
416的型号现在为SPKN1604;
307的为TPKN1103;310的为TPKN1603;313的为TPKN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刀片是国产老式的75°铣刀盘上用的,型号标示方式好像是老的国标用的。4XH16标示的是正方形16边长的刀片 ...

不过,专机90度端铣刀用的82度平行四边形刀片也是这样表示的,是不是这种82度的刀片应该是菱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