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板翅式芯体钎焊

楼主(2013-08-03):
按常理,如果要做一个大产品,通常都是先钎焊一个小芯体,然后爆破看看承压能力,如果达到预期目标就可以断定产品的承压范围,但是实际中碰到一个问题,小产品的承压可以,但做成大的承压就小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难道钎焊大小芯体工艺有很大区别?(不要说保温时间长短之类的的话)

请行家高谈阔论

网友:
不知道啊,做小设备的,比如液压升降台mysjpt.com

聂德平 -1

网友:
  由于板翅式换热器的设计公式较为复杂,通道设计十分困难,手算过程十分费时且易出现人为的误差,另外还必须忽略许多二阶量的影响以便简化计算,因此板翅式换热器经常弃置不用,工程技术人员通常选用低效但相对简单的管壳式换热器来取代。近年来随着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换热器稳态和瞬态进行性能模拟已成为可能,这将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设计人员的手工热力计算的难题。
  Shah首先对紧凑式换热器的计算机辅助热工计算进行了讨论。英国传热服务公司(HTFS)、美国ALTEC公司和SW公司等都曾推出专用商业软件。国内,笔者于1995年正式推出了板翅式换热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PFECAD)软件包,部分厂家的使用结果表明,可提高设计效率8~10倍,大大减少了过去设计、绘图文件生成中的人为错误,使产品的设计周期大为缩短。与国外软件相比,除了热工计算外,国内还具有物性计算模块和用C语言开发的基于AutoCAD系统计算机绘图模块。
  一个高水平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还应兼备优化程序,Shah等详细讨论了各种优化技术,并阐述了实现换热器设计优化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即使有了计算机程序,换热器设计仍然是一门艺术,当不能满足所有约束条件时,或当发现优化解对有关变量的敏感性时,设计者必须依靠经验作出决策,因此今后还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化的优化技术研究。
  交变载荷下工作的板翅式换热器,会因疲劳而使隔板产生裂纹,发生泄漏,因此疲劳破坏在结构设计中必须考虑。目前板翅式换热器动态特性的研究仍是空白,有一些定性结论是:控制翅片与翅片、封条间叠装间隙,在相邻流道间采用翅片断面错列接缝等措施来防止隔板因疲劳产生裂纹,同时将承受交变载荷的流道不布置在最外侧或在最外侧布置1~2层以改善其受力状况。另外,还采取将封头和板束焊接加衬圈、开焊接坡口和焊加强板等措施来减小压力,提高产品制造质量和使用寿命。

聂德平 -1

网友:
化工设备专业毕业,多年不搞了。来看看热闹。学习学习。

网友:
也许是这种情况:
做小样的时候,试验时接近刚体,做大了就不是啦~~

与压杆稳定的情形比较像。

网友:
东西小了,材料性能没跟着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