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转机构如何求出油缸推力力矩

楼主(2013-08-03):
要翻转物体(水泥板和支撑水泥板钢架)的总重量为8T,要求所需油缸推力力矩
我是这样算的不知算法对不?没有验证过,第一次做液压
8000*9.8*0.27987〈F*0.18954
结果是:推力F〉115763.47N
各位大虾帮个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做个标记,继续关注

网友:
分析了半天分析乱了!!

网友:
这么算是对的,起来后,油缸出力逐渐减小到零,然后油缸出拉力拉住平台,在行程终了时拉力最大。油路上要设置背压,并做好机械限位,防止翻过头。

网友:
又看了一遍...你是对的!

网友:
1.....80000LB+RAx*Lc-RAy(LA+LB)=0
2.....RBy+RAy-80000=0
3.....RBx+RAx=0
4.....RAy/RAx=tan(theta)

主要表达物体的力矩平衡,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合力平衡,以及F的角度影响。

4个未知数,RBx,RBy,RAx,RAy,4个方程连立应该有解,RAx与RAy合力便是F

其余为已知,theta为F与水平的夹角

另外,只能算此状态下的F,不敢保证此F是整个运转过程的做大值

图里有个错,水平的RBy应该是RBx

网友:
液压杆的受力,由压力逐渐变为拉力
经过分析(极值法),刚开始时为压力,并且是最大,重心在翻转支撑点时,理论上受力为0(不考虑液压杆重量,这个计算时可以取个安全系数),过了翻转支撑点后杆受拉力
这个可以自己分析的,自变量为钢架和水平方向夹角theta,因变量为液压杆受力F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是理论力学中最简单的,放在实际中,就感觉比较繁琐

网友(点评):
楼主计算的是对的,不过那一端也要计算

网友(点评):
的确,看来我走弯路了

网友(点评):
哦,想起来了,楼主的设计很好,液压缸伸缩时都不会和旋转支撑点共线,避免了死点

网友:
油缸最好选拉杆式中间饺座式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chenqibin 您好,现在此图的受力点和距离都有了,您又如何计算的呢?
这两天我想了下:现在的计算方式是
8000*9.8*0.27987+8000*9.8*0.1*2(转轴的摩擦力)〈F*0.18954因为是两侧,所以*2  摩擦系数是0.1
结果是:推力F〉198490.07N

网友:
计算方式可以直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机构篇液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