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让做的习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3-08-03):
一个简单的设计题,没有答案,听听大家的说法,谢谢

网友:
1.轴承没有留下热膨胀预留的轴向间隙
2.键槽太长了
3.隔套太后碰到右边轴承外圈了
4.油脂和油同时润滑好像不怎么好,建议全改稀油。

网友(点评):
不是有卡簧么,卡簧的间隙很大啊,热膨胀还是可以吧,再加上游隙。我自己这样想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你详细说明下哪个轴承吧,大侠,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来补充2楼:2号件太大,都抵住轴承外圈了。
楼下补充

网友(点评):
2楼都说了 。

网友A:
这个是给学生做的习题,它已经在有错的地方都标注出来了,只要拿《机械设计》翻到——轴的设计,这一章节对比下正确的图就能发现错误
1、应该有密封圈的;
2、轴套过大,已经压到轴承的外圈了;
3、齿轮所在的轴段应该略短于齿轮轮毂;
4、该处应该有一个定位轴肩;
5、4处少了定位,5处这个地方应该有个锁紧的东东,轴端挡圈之类的,如果轴端配合的东西是联轴器的话,那5处也少了个传动用的键;
6、这个应该是定位的弹性挡圈吧,它这样画相当于套筒了,下面的部分没有剖面线,制图错误;
7、这段轴段太长了,这是配合轴承的,加工精度高,这样设计不合理;
8、轴端配合的东西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就当做是联轴器吧,那联轴器一般也有加工面
9、12、一个是缺少垫圈,一个是没有区分加工面和非加工面;
10、还是轴承压过了,一般只能压在内圈上;
11、键槽太长了
13、感觉没啥错误的样子,求补充;
14、端盖不可能和轴有配合,只是轴穿过而已,这块是制图的错误

网友(点评):
图示轴的轴向定位已由轴肩和挡圈定位了,再加卡簧无意义。

网友B:
联轴器不是没键槽,是键槽在对面没看见,按套路应该是说俩键槽不能一步加工出来,工艺性差。
太像上大的考研题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网友:
考研必考题型呀,很多学校的考研题都有这个。基本上写个12个以上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不是没键槽,是键槽在对面没看见,按套路应该是说俩键槽不能一步加工出来,工艺性差。
太像上大的考 ...

Auergine的意思是两个键槽位置要相对分布,即180°。但是印象中见到的两键槽位置都是在同一截面上,可能是自己见识少吧。Auergine能否具体说下为什么在同一截面上时工艺性比较差呢?

网友(点评):
为何我感觉完全把我的意思转了个180度呢?我意思不是键槽相对分布工艺性好,而是两键槽在周向上没有夹角,装夹一次,不用分度就把键槽都铣了,这样工艺性好。

网友(点评):
是我会错意了,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减速箱嘛

网友:
我功力不行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学生做的习题,它已经在有错的地方都标注出来了,只要拿《机械设计》翻到——轴的设计,这一章节对 ...

(⊙o⊙)师傅厉害!!13处齿轮是油润滑,此处应该有挡油片吧?还有轴端是联轴器应该是通孔而且轴不应伸出联轴器。对吧!师傅?我不是学机械的。爱好自学中

网友(2013-09-02):
我承认我只看出三个问题出来

网友:
左边轴承那个轴肩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不是没键槽,是键槽在对面没看见,按套路应该是说俩键槽不能一步加工出来,工艺性差。
太像上大的考 ...

一个轴上的键槽一般在一个方向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o⊙)师傅厉害!!13处齿轮是油润滑,此处应该有挡油片吧?还有轴端是联轴器应该是通孔而且轴不应伸出联 ...

是呀,应该有挡油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学生做的习题,它已经在有错的地方都标注出来了,只要拿《机械设计》翻到——轴的设计,这一章节对 ...

楼上仁兄判断的很好
简单补充一下哈
3和13是精加工面,应该有退刀槽,所以内径应该有倒角
6轴应该短一点,这样档圈可以压住

网友:
这个错误太多了!

网友(2018-10-14):
经典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