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法兰处漏油,请教

楼主(2013-08-03):
液压缸端盖法兰是通过内螺纹与缸筒连接的,现在螺纹连接处漏油,请问法兰螺纹连接处里面有使用密封圈吗?
一般使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开法兰和缸筒的螺纹连接?(直径有350的样子)
求教!~谢谢。。。

网友:
里面导向套上应该有密封圈。
自制一个扳手,具体看法兰结构。

网友:
有缸管法兰、有缸盖法兰,上图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应该有个O形圈,可能是装配时损坏了或老化破损了,换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是没有合适的工具的话,可以用电焊在法兰上焊接 借力的结构 焊个螺栓之类的就行。漏油的话肯定是里面密封坏了,要确定的话 还是要打开看看的!!

网友:
用扁铲凿三个小孔,往下凿

网友:
提供优质台湾工艺密封件,并可提供全套力士乐R型圈替代品(国内知名液压阀厂家开模定做),上海益封机电13917545060时磊,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