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尺寸忽大忽小

楼主(2013-08-03):
车个内孔带螺纹尺寸上下波动十几二十丝极不稳定~~~有时这个是好的下个不行再下个又变好~~~~怎么回事?x向丝杆间隙2丝~~~~g1螺纹一下通止都过一会通止都不过一会又正常~~~~很郁闷,求高手

网友:
检查下夹具

网友A:
小径数值稳定吗?
感觉好是Z轴的丝杆的问题,
走空刀分别检验一下X不同位置下Z是否有不对,如果是,则是Z轴
1马达2驱动器3丝杆
其中一部分或几部分出了问题
光栅尺比较好,如果有的话

网友B:
一把刀做,还是转刀架做的?也有可能是吃刀量不一样,存在让刀的可能,问题没表达清楚,想问一下是数控做的还是普车,还有一个不常见的问题就是X轴内的运丝丝杆的螺母固定的螺丝有松动,不过这样的问题很少见,还是自己好好检查一下是什么毛病吧,机械这一行所谓的技术就是靠长年积累的经验,发现在问题解决问题就是经验,呵呵

网友:
看重复装夹精度,,,

网友C:
如果有中心架,有可能中心没调正确

网友D:
检查X轴丝杆盖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把刀做,还是转刀架做的?也有可能是吃刀量不一样,存在让刀的可能,问题没表达清楚,想问一下是数控做的 ...

数控车床~~~排刀架看了一下x向间隙2丝主轴跳动2丝~应该不是让刀问题~~~问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中心架,有可能中心没调正确

没用中心架~~~是自动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X轴丝杆盖帽

现在没检查~~~明天请售后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径数值稳定吗?
感觉好是Z轴的丝杆的问题,
走空刀分别检验一下X不同位置下Z是否有不对,如果是,则是Z ...

径向尺寸不稳会和z轴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床~~~排刀架看了一下x向间隙2丝主轴跳动2丝~应该不是让刀问题~~~问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呢

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很多,我没看到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错,数控做的话,应该转刀,那刀架定位准吗

网友:
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