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编程节点,基点计算

楼主(2013-08-03):
数控车床编程基点和节点如何计算,有简短的计算方法吗?还有就是x和z一定要精确到0.00几吗?

网友:
cad 画图 辅助计算节点 。  proe等NC后处理,直接出程序。

网友:
看产品的复杂程度,简单的勾股定理,就可以啦。复杂的要分析,CAD,或者宏程序。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软件标注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软件标注节点

那不是要用 CAD画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用 CAD画图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