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及8MM以上钣金能冲压加强筋吗

楼主(2013-08-03):
请问8MM及8MM以上钣金能冲压加强筋吗?加强筋的尺寸怎么定?

网友:
一定要做肯定能,但是需要模具和大吨位的冲床,一般情况下这么厚的板不会设计冲压筋,想加强还不如直接焊接加强筋来的简单。钣金上用冲压筋的,一般都是2毫米以下的,用数控冲直接做,不用开模。

网友:
总是可以学习到东西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