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变位系数可以为+1和-1吗

楼主(2013-08-03):
菜鸟请教:一对锥齿轮,m=3.5,Z1=12,Z2=36,想做成高变位系数分别为+1和-1的锥齿轮吗?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入变位系数是为了对中心距的,不是你想多少就多少

网友:
关于齿轮的变位是比较复杂的,直齿、斜齿、蜗轮蜗杆、锥齿在变位之后的加工效果是不一样,如螺旋升角大的,又取较大的变位,很可能发生削顶或切根。锥齿没有相关的加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