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学习的是结构设计,但是想学一点关于控制以及电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3-08-04):
我现在学习的是结构设计,但是想学一点关于控制以及电方面的知识,请问能给点建议吗。多谢了。

网友:
搜索:“电气控制及可编程控制技术”

网友:
PLC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高端点的工控机。

网友:
先选好你想学什么设备或者元件,学会一两样就好了,否则你不如转专业了。

网友(点评):
恩,目前接触纯机械结构设计

网友:
不要学得太多,众怒要的是学得精,多而无用,不如不学,学而精,精而用,才是正解。

网友(点评):
奥,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看 电工学,机床电器自动控制(PLC) 微机原理与应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学习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网友(2013-09-25):
前辈呀。。。。看来你混的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