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8-04):
两个问题:
1、图中开口端折边是怎样加工的?
2、法兰是筒体卷制焊接成形之后冲压的,不知是怎样实现的?
多谢!

补充内容 (2013-8-4 20:50):
筒体壁厚2mm,直径最大约2m。

网友:
第一个,猜想是旋压工艺。其它还有什么工艺可以端口折边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
有N种方法的

网友:
立式车床  再逐个焊接的吧

网友:
手工作业是折边,逐步敲平,外圆需要一个支撑点。机械卷边也差不多。不必用大型机器。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加工的。友情支持一下,同时看看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
是什么材料?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视频啊, 就说不好理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工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吧,很疑问

网友:
同意5#的看法,手工制作!

网友:
辊制可以么,我见过三轴的辊,不知道能不能做

网友(2014-02-28):
这么大的东西,估计没批量,自己搞不合算。
5 g( z' O: v4 D% b" P需要大型的卷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