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配套渲染软件要用什么

楼主(2013-08-04):
哪位大师知道SW的渲染软件哪个好一点啊
有没有的下载啊

网友:
先使用SW自身所带插件PhotoView 360,行不?

网友:
也就PhotoView 360,自带插件,再好就用3Dmax了。PhotoView 360渲染还不错的。

网友:
还有个3dvia的软件可以用,渲染效果一般,但是渲染速度很快,对机器配置要求不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