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和平板的平面度和平行度的疑问,求教

楼主(2013-08-04):
RT,我接触的非标自动化设备结构为:机架(方钢管焊接)、平板(支撑上部机械机构),核心部分(实现功能的机构);这里的非标主要是指电子行业、及小型装配机,其组成主要是气缸、电缸、丝杠导轨、线性模组等,属于小型滴

关于中间的平板,我看了同事的图纸,都要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有以下几个疑问:
1、平板都需要平面度和平行度吗?如果这样的话,上层机构和平板直接连接的是否也要这些要求?
2、需要平面度和平行度的话,怎么体现出来呢?还是凭借经验,或者大家都这么标,为何这么要求,需要这么高要求吗?
3、平行度和平面度的等级问题,这个参考gb1184-1996,我发现同事标注的等级一般为6、7级,并且平行度和平面度是同级(这个已经解决,读过一篇论文,里面提到平面度大小一般取平行度大小的40%-50%,按照这样的说法,平行度和平面度取同级是合理的,但是这样推算的话,貌似是先确定平行度,然后确定平面度?是否),数值恰好满足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数值方面,不是很清晰,这样描述对不?)
4、平板直接和机架连接,那么机架上部垫块和下部脚轮安装板之间的平面度和平行度应该和平板的一致吗?等级一样,还是数值一样?
5、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平板大家用什么材料?Q235、45、2A12,其表面如何防锈?涂油这里不推荐,我这里的设备基本是镀硬铬,本色氧化,还有别的方式吗?
机架都用Q235吗?垫块和脚轮安装板呢?
平板表面粗糙度度一般为1.6,这样加工出来平面度和平行度一般为几级,能满足要求吗?
若是镀铬的话,加工时要预先考虑镀层厚度吗,这里只是平板,没有特殊的配合,只是螺纹连接多些

问题提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些小问题一直纠结的我,希望各位社友指点迷津

网友:
第5个问题:钢材除了镀硬铬,还有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采用镀锌。铝合金一般是本色氧化。

网友(点评):
恩,镀锌有,我这设备一般放在里面,感觉不是很好看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说的里面是指室内。

网友(点评):
里面是指设备内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网友:
写这么多为什么不发张图呢,看的太累,又费劲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不需要图,就一个平板(上面有很多螺纹间隙孔、螺纹孔)。

网友:
楼主是机械专业的吗?
你这些问题都很奇怪
1.机械部件上的平板都有平面度和平行度,有的不标明,只是精度要求不高,有意省略(其实有自由公差的GB)
2.形位公差都国家规定的标注标准,至于精度,视情况而论。比如说铣床,如果放工件的平板都是斜的,那么还怎么加工零件?
3.平面度和平行度是两个概念。比如说一个平板,平面度0.2,平行度0.2,我们把百分表放到平面度0.2的面上,则百分表指针的跳动为0.2,如果我们把百分表放到检测台上,测平行度0.2的面,百分表的指针跳动也为0.2.如果我们把百分表放到平行度0.2的面上检测,百分表的跳动可能就为0.4了。所以到底怎么取,视实际情况的要求而定,楼主你确定完全看懂了那篇论文里想表述的内容?
4.看你怎么定基准了。基准不一样,得到的精度也不一样。
5.一般常用的防锈方法是发黑(便宜但是很丑),镀锌性价比高,所以很多厂家选用。镀硬铬不仅防锈,还防划伤,抗腐蚀,外观高端大气上档次,但价格也比较上档次。
6.可以,选用什么材料也要看情况,如果载荷不大,当然要选用Q235这种便宜货
7.粗糙度与平行度平,平面度又是不同的概念,比如线切割出来的表面粗糙度精度比较低,但是平面度精度却很高。
8.镀层厚度都很小的,十几丝都算比较厚的了,至于考不考虑,要也是要看具体使用情况滴

网友(点评):
看来我的描述能力一般啊,你理解错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你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一拼

网友:
楼主,首先很有幸能被邀请到这回答这个问题。以下为我的一些拙见,请参考:
①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平”与“不平”的概念。 满足你的 硬性 需求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是“平”的。
机械设计,好比造物者。咱们以木桶理论举例(就是底部直径一样而边沿参差不齐的木桶装水,只能装到高度最小的那个边沿),高度最小的那块木板就是你的容纳能力决定性因素。此时就需要评价 此木板高度所决定的容水能力能否满足你的要求?不能满足,那么就要把木板加高,也就等同于咱们平常设计时的把加工精度加高或者结构优化设计。
②至于楼主所提问题,以平面度和平行度为例,瞎说一下个人的一点看法: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在装配中考虑过 板厚及螺钉预紧力对板子所产生的变形影响? 有没有想过,紧定螺丝时,不按“先对称大跨度预紧,再对称紧死” 这种紧定方法紧定螺丝 对设备安装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假如你的定位板加工后,平行度可以,但是平面度不好(存在大高点、大低点,也就是装配时的大面的接触点),这样虽然大面的平行度还算可以,但是由于平面度不好,因此大面装配后,有可能变成“点接触安装方式,而不是面接触安装方式,稳定性会差,不可靠”。这个时候,通过螺丝的紧定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将装配后的板子重新调平为 面与面的接触方式。 尤其以冲压模具中,装配影响真的挺大“单侧紧死后再紧另侧,有时候甚至会将板子弄断”。
③换句话说,就是你在设计一套机械时(一般精度的常规设计),就算你的形位公差给的相对略宽(①我想便宜 ②我想就算不行,几个螺丝使劲紧紧也能调回来这个量 ③我想再不行,整个垫片砸砸垫垫、修修补补总能满足了吧 ④我想再不行,我就配作销子孔 ⑤我想还不行我就做成一体的),装配人员也能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从而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
一般来说,我把整套设备看成是一个刚性体(不是刚性体的话,零件哪哪都跑,就没法控制了,也就没法实现预定的运动轨迹),设备一定程度上是允许与地面有所形位差异的,因为通常设备自带台面,所有工作零件都安装于此台面上,整个系统构成一个刚性体。这样在工作时,地面安装因素 对于设备的相对精度影响并不是特别关键。

④通常我的方法就是 最坏情况下的分析。在制图时假设设备加工后,整个加工误差都处于最大程度上不利于设备的精度。通过简单的计算及制图"模拟"一下此种情况能否达到我的 设计需求。

以上,还请参考,欢迎拍砖讨论。

网友(点评):
受益匪浅啊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我把整套设备看成是一个刚性体(不是刚性体的话,零件哪哪都跑,就没法控制了,也就没法实现预定的运动轨迹),设备一定程度上是允许与地面有所形位差异的,因为通常设备自带台面,所有工作零件都安装...

网友(2014-07-04):
好贴啊,提的好问题,答的也好

网友:
只有膜拜大神的份了

网友(2015-08-12):
假如部件不是统一安装在台板上的,或是没有这块板,而需要保证不同位置的形位公差,并且焊接机架或者型材机架没有设备进行整体加工,有什么方法来保证精度吗?

网友(2017-11-09):
好贴。
我也是个机械方面的初学者,记得刚毕业时,同学让我帮忙测绘个皮带轮,出图加工。我就按课本抄,平面度、垂直度、同轴度、圆跳动,一通标。后来同学找我说,机动处长找我。当时吓了一跳,硬着头皮去见处长。老处长问我,你这图上标的都是些什么?我说就是课本上的形位公差呀。老处长说:“一个皮带轮,你搞什么搞?用得着这样高的要求吗?你这些符号工人他也不认识啊。”
随后的几年,慢慢知道零件标注时,至少要清楚其加工过程,否则标了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要明白机械加工工艺,还要了解现实的加工能力。
考虑这两个因素,在设计过程中尽量降低加工难度,比如打破封闭尺寸链。

网友A:
顺便说个笑话:如何选用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
查课本,讲的都不是人话,最后还是网上的前辈给解释明白了:一个是装而配,一个是装而不配。就这么简单!什么是真功夫,可见一斑。

网友(点评):
这个给解释一下看看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个笑话:如何选用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原则。
查课本,讲的都不是人话,最后还是网上的前辈给解释明白 ...

包容原则和最大实体真的是这样?装而配是选配的意思吗,装而不配是完全互换性的?

网友(2021-03-19):
好贴啊,提的好问题,答的也好,我只有看的分

网友:
刚想回答  一看是13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