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这种角传动箱?

楼主(2013-08-04):
如图,输入轴两端贯通,都带键槽。一端输出即可。
轴径25~30mm,额定转速>750转/分钟,相对来说,功率扭矩较小,暂不考虑。
安装尺寸边长最好小于150mm,越小越好。

网友:
好多买减速箱的都有

网友(点评):
这话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那你这句话呢?倚老卖老

网友:
我公司最近用的电机选的是上海精耕的,楼主不妨看看。多的我也不了解。

网友:
蜗轮蜗杆的,斜齿轮的都有这种的。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的速比不能满足楼主要求,斜齿的不能直角输出。

网友(点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蜗轮蜗杆减速机不会有“输入轴两端贯通,都带键槽”这种类型。

网友A:
楼主要的这个伞齿轮箱恐怕不会有现成的。
就是有,效果也要比我给的方案差。

网友(点评):
这种直齿锥齿轮或弧齿锥齿轮传动的减速箱,山东博山机械就生产这个,这家是做军工的,品质没的说。

网友(点评):
大侠看下14楼可行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872&extra=page%3D1&page=2

网友(点评):
体积太大。但即使如楼主那样的的输入端穿孔角减速机,也不可行。请注意楼主做的是滚筒输送线,滚筒上缘平面之上不宜有其它器件。

网友:
直角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这个伞齿轮箱恐怕不会有现成的。
就是有,效果也要比我给的方案差。

老法师的方案在哪里?

网友(点评):
在10楼: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872&extra=&page=1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锥齿轮箱。看看齿轮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
如果是做2个锥齿轮箱,可行吗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中6 f* T' i/ a6 X/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