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零件的定位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08-04):
大家看看这零件(只标了关键尺寸)要加工8mm孔。
采用1(支撑板)2(定位钉)3(销)
讨论:1、采用这种定位方式出现过定位,3号定位是否有必要改用削边销。
          2、加工过程中如何检测空位(20±0.02)尺寸。(没有三坐标)

网友:
楼主画的这个图纸有点问题,(20±0.02)尺寸定位基准不明。
如果按楼主夹具的定位方法则要考虑一下两点:
1.要保证(20±0.02)尺寸,零件1定位面平面度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2.检测(20±0.02)尺寸要做专用检具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
工件斜面角度和轮廓不一定符合图纸要求,因此测量很困难。可以以D14的孔为基准做一个斜面钻孔靠模,要预先取得斜度,然后水平安装,即可打孔。打孔时工件必须夹紧,不能以D14轴作为主支撑。

网友:
你那1号面必须加工过,
按照角度靠住1号面,在2号孔处像B点一样割个直槽,宽度要精确,长度看着给,只要能让1号面靠住工装角度面,同时可以差进棒子即可。然后用螺帽锁上2号面,接着就是做那孔了。

忘了说,你那14的孔加工时必须把一个大面加工好,以大面为基准。而在这之前,是以未加工大面为粗基准加工1号面和与1号面平行的小面,然后用台钳以这两面为基准,加工一个大面,或两大面,然后以大面为基准,加工14的孔,然后再加工8的孔,当然在加工8的孔时也可以把8孔的小平面擦一刀。8的孔要与14的孔垂直。

检查其实按照两孔位置垂直割出来,然后把产品放进去,插两棒子即可。

网友:
钳口在正弦规上掰好角度加工即可,14的孔插入紧密配合销用来对中心保证位置度20,这么做,每个必须对刀,批量生产做个简易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