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双向输出的气缸或者液压缸?求助

楼主(2013-08-04):
请问有没有那种双向输出的气缸或者液压缸类似的。另外附加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双向输出轴的电机(除减速电机)

网友A: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有。

网友:
有的啊~但是双向油缸一般我们会使用伺服油缸~~气缸你直接去看看亚德客的样本就知道了~双头气缸啊~!

网友(点评):
恩,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双头液压缸和双向电机市场上都应该有,到市场逛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有。

好的,本人资历比较浅,多谢

网友:
可以做一个气缸固定座   将两个气缸按相反的方向固定在一起   就实现双向了

网友:
  我记得阀门上面有个气动头 记得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本人资历比较浅,多谢

双头输出电机
双作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