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CAD尺寸错误检查的软件啊?

楼主(2013-08-04):
以前上学那会,记得老师批作业的时候加载了一个应用软件就能检查图纸,例如能查出尺寸是虚假尺寸还是真实尺寸,尺寸的比例是否一样。哪位大侠有类似于这种CAD尺寸错误检查的软件啊?先谢过。

网友:
还真没见过、听都没听过。。。

网友:
你打你老师的电话吧~~他会给的你的!

网友:
我也求这样的软件

网友:
?????????不是有吗?AutoCAD机械版本的。
老板说直接修改就好了,他不知道,这样尺寸。。。。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软件

网友:
没必要吧,差点没关系,标的是对的就行了~~!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CAD有这样的一个插件。